联想G470 CPU供电短路艰难维修

楼主(2014-02-21):
今天一台联想G470 I5的机器大短,以为今天轻松了,拆机检查发现是CPU上管短路了,拆掉机器不短了,满心欢喜的换了上管发现还短,于是拆了4个330的CPU滤波电容,发现俩个通了,更换后还短,无语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以为是上管不对,又更换好几个上管,涛声依旧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于是查俩组CPU供电上下管G级对地阻值,发现阻值不对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问题找到了,CPU供电芯片坏了,更换OK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,望广大同行多多指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烧鸡法应该不错的选择!!!

网友:
这种维修还算是很简单的了,不过还是支持一下

网友:
芯片里面接地很大,不太好烧

网友:
这对我这种小小白来说   真的很难

网友:
再细心点就好了

网友:
问下CPU供电和集显没有电压如何修理啊

网友:
查CPU供电芯片,上下管,以及上管19V,CPU供电滤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b460也爱出你这种现象。以后要是再碰到这种,要量一下管子g极的对地值。有时也可检验一下我们的芯片有没有焊好.

网友:
慢慢查下  耐心点 就好了

网友:
G级阻值拉低  主控芯片挂蛋

网友:
楼主也太牛了吧,值得学习

网友:
这个带乌龟壳    烧坏CPU    真恶心····

网友:
我也遇见大短,但是板子上没标记,有图纸,怎么量

网友:
我上次也碰到个没弄好、、觉得短路的有的还难弄

网友:
同志们顶顶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以后这种问题要注意了,省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

网友:
你这个是简单的!这个机器经常碰见没cpu核心的,很难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