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[仁宝] LA-7221 板子硬盘不转

楼主(2014-02-21):
     今天接到一台[仁宝] LA-7221 机子硬盘不转

+5VS 有 3VS主板子有,但硬盘没连接  4个信号对地330欧   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
     信号的电容还没有换过看   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,

补充内容 (2014-2-24 12:23):
板子已修好,是南桥坏了,我是直接换新南桥点机OK  进系统

网友:
多半是南桥了

网友:
是换个新桥还是   做BGA呢!  换的话,我这会没芯片啊!!!!

网友:
这种情况 可以换桥了

网友:
换南桥好点

网友:
光驱能正常吗?我搞了一台是硬盘接口问题.

网友:
换南桥吧。

网友:
先排除借口电路  在南桥吧

网友:
检查SATA时钟!

网友:
改一下可以么  下面部是还有一组么

网友:
问题查出来了,,,,是南桥坏了,    换个新的测OK

网友:
查询SATA模块的所有条件

网友:
这种故障估计闷一下也能好到7,8成

网友:
南桥坏了换个试试

网友:
确定硬盘接口,5V电压正常吗?换硬盘试了没?

网友:
先把南桥充值了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