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出现横竖道,屏坏了还是排线问题?求助高手

楼主(2014-02-21):
(图片)

网友:
先把屏排线清洁下或换掉
不行的话最大可能是逻辑板

网友:
不像屏线,像是屏哦或者驱动板,期待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这不是明显的屏坏了么

网友:
应该是屏坏了

网友:
多是板的问题,
可以用点屏套件测试一下屏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可以先把屏线弄出来清理下看看

网友:
你这是屏破啦哦

网友:
屏坏了.....换屏ping

网友:
应该是屏问题!

网友:
用通用板先把屏点一下。你这个样子好像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感觉是屏的问题居多

网友:
拍一下后盖,如果没有变化就是屏坏了

网友:
很明显,屏坏了

网友:
屏坏了 不用看了

网友:
换屏吧!屏坏了!这还看啥?

网友:
楼主,后面那背景是什么啊?

网友:
用别的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~呵呵

网友:
屏碎了吧  一般不会是这个毛病

网友:
明显是屏问题,换屏

网友:
屏坏,没法修啦

网友:
竖道就是屏坏 骚年 换屏吧

网友:
这是屏的问题啊!

网友:
必须得 屏坏了

网友:
排线,屏,驱动板都有可能

网友:
基本判定屏坏了,没价值修了

网友:
屏坏了啊

网友:
这个屏坏的可能性大点。。屏线因该不会,,

网友:
这个是屏坏了啊。。。直接更换即可。

网友:
屏坏了,怀疑屏线换个屏线试一下不就好了

网友:
一般这种是屏坏了,其次为了准确性,先用通用板点一下来排除,排除之后才是换屏线,和改驱动板……

网友:
看现象就是屏坏了

网友:
感觉屏碎了啊

网友:
换屏吧,,,少年

网友:
用其他板代换下试试。有可能是屏的行列驱动坏了吧。

网友:
要我看分明就是屏碎

网友:
屏挂了,修不好了

网友:
屏坏了,换显示器

网友:
换块屏试试

网友(2014-03-23):
明显是屏问题

网友:
首先换一条排线,其次是用万用表量一下排线的阻值,一般那几组数据线的阻值都是一样的,再次是换块屏驱动板,如此,问题很快就排除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