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锋锐V43A键盘失灵,重复输入--hg

楼主(2014-02-21):
清华同方锋锐V43A键盘失灵,重复输入--hg,输入g变马t,输入h变成y,这种以前没有碰到过,因为手头我头没有此款键盘,是键盘本身问题,还是板子?
键盘失灵

网友:
把键盘取下,看有没有进水,首先刷一下键盘接口,再刷一下键盘排线,如果还是解决不了,基本就是键盘的问题

网友:
串键,大部分是键盘,当然还是要USB试下,

网友:
键盘问题,上淘宝或论坛求购

网友:
换键盘就行了

网友:
淘宝订购一个 呀 又不要多少钱

网友:
还有可能是 IO 但是几率小

网友:
谢谢各位,小白谢过,有空洗下接口

网友:
这款键盘太贵了,本来此机是进水不开机个,搞了现在不接键盘开机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