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421装显卡驱动就蓝屏8E 急急急

楼主(2014-02-21):
L421装显卡驱动就蓝屏8E  急急急

网友:
卸载现在的驱动。 装官方驱动试试。 换硬盘, 内存。去掉外设。。还是蓝屏那就是主板硬件的问题了

网友:
到什么地方蓝屏?

网友:
换条内存试试!最近遇到内存坏的问题太多了

网友:
换条内存,,不要使用新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