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A52E不开机,弯路走了老长了,大家遇到可以参考下

楼主(2014-02-21):
机器型号:明基A52E-107
版号:daoak2mb6eo rev:e
先上主板图片:
故障现象:不开机。
检测过程:技术有限,走了很多弯路。简单描述一下。 主板到手,查电源待机电流0.01,实测待机5V为4.4V,3.3V没有。心里比较高兴,觉得很简单啊。
先上传待机芯片MAX8744E截图:

检测MAX8744工作条件:21脚主供电19V,4脚芯片开关12.3V,7脚基准1.9V,20脚线性4.9V,5.6脚的开启4.9V,15和26脚4.7V。这个时候觉得条件都满足了,应该出5V和3.3V才对。现实是5V拉低成4.4,   而3.3V没有。估计后级有短路拉低了。跑了一圈没发现短路的。断开后面的电路也不行。当我还原电路后,待机正常了,3.3和5V都有了,按开关电流上去了,但是拔电后又没待机了。在不断的测试过程中,大部分时间是没待机,偶然还出现待机电流0.17,芯片发烫的情况,很少一次可以正常开机。从料板上拆个芯片过来换上,现象一样。复杂的换电容开始了。。。。。大家别笑话。没有波波,也不会用。3.3.和5V的滤波电容和N个小的电容都换了还不行。
这个时候回过头来再查待机条件,在待机电流0.01没有3.3V的时候芯片MAX8744是不烫的,那些电压都好像正常。在待机电流0.17的时候芯片发烫,21脚19V,4脚12.3V,7脚1.9V,20脚2.4V(不正常,但是这个现象出现少)。拿掉PC103 ,断开PD1,PR22,PR18 , PR19. PR20.这个时候还是会出现发烫的情况,断定这2个MAX8744都是坏的,订的芯片今到了,换上就好了,测试多遍正常。没事想找找具体的点坏在哪。旧的芯片换回去发现26脚的对地阻值是320左右,新的芯片在520左右。简单的问题,修得好复杂啊。还有就是料板害死人啊!

网友A:
楼主还没遇到在网上买的五片新的电源芯片,全是坏的,修的你发吐

这种情况,想死的新都有了

网友:
是啊,坏件能测量出来的还好,只能代换的如果连续几次换的都是坏的真是害死人!

网友:
这些小芯片还是功夫少,我还遇到桥买回不行的啊

网友:
好经验 先记下 以后用的找

网友:
记得 以前我在料版上拆一个桥 最后也走了好大的弯路 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 有时候新订的也不一定完全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还没遇到在网上买的五片新的电源芯片,全是坏的,修的你发吐

这个还真没遇到,现在买芯片确实要注意,打磨的多。不过这种便宜的芯片不值得做假。

网友:
呵呵 哪里有好点的元件渠道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还没遇到在网上买的五片新的电源芯片,全是坏的,修的你发吐

强烈建议出几个 测试芯片好坏的工具。。

网友:
料板上的坏的好多,我拆了很多都是坏的

网友:
代用的芯片是坏的不好修容易误导。

网友:
强烈需要一个好的芯片渠道

网友:
什么神马都有啊

网友:
会看电路图很重要 正在学习

网友:
真是什么问题都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