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华硕M4A77T 上的小芯片型号!

楼主(2014-02-21):
芯片是5脚的,好像不是 UP7707这个信号,烧坏了,看不清,求有知道的人说一下,谢谢,论坛找不到点位图,有一张差不多的,不过没有这个五角 的芯片!

网友A:
在华硕的料板上拆吧,或者可以改,需要的是2.5左右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华硕的料板上拆吧,或者可以改,需要的是2.5左右的电压

用二极管管了,2.7不过会掉电!

网友:
谁有啊,我也要啊

网友:
这个好像只能查图纸看是什么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。我一般用稳压管改的,1117 2.5

网友:
直接有二极管是不行的,带不起负载

网友A:
可以用1117改,另加两个10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1117改,另加两个10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。

怎么该呢

网友:
关注中。。正好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两个电阻的接法你可以借鉴1117 5V转3.3V的接法,只是电阻就是接两个100欧姆的

网友:
cpu的VDDA25   LDO原件 UP7710  3.3to2.5

网友:
改电路试一下,论坛这么多高手,一定有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