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源维修后亮灯问题

楼主(2014-02-21):
一个多彩电源,大电容鼓包,炸了两个13007,都已更换,通电测量绿线有4.5V。有些问题请大神们指教,先谢过:

第一,保险处我接的灯泡,灯泡量一下就灭了,不知道是否正常?一直没敢换保险带负载试,如果正常为什么会量一下灭。

第二,大电容原来是470,手头没有,拿了330的更换,这个有什么影响?

第三,有些开关管后缀2、3是什么意思,如13007-2跟13007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电容最好换容量的。代换是可以影响不是很大,可以上保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最好换容量的。代换是可以影响不是很大,可以上保险。

感谢指点,开关管带后缀有什么区别?灯泡量一下就灭了,是不是还有短路?

网友(点评):
工艺电路改进,加后缀区别,电源负载在200W以下用330UF,负载250W用470UF

网友B:
那是电容充电,你用个好电源试一下也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是电容充电,你用个好电源试一下也这样。

谢谢指点,大电容每次都充电吗?

网友(点评):
大电容每次放完电后都会充电,但未放完则不会,也就是说你通电后断电再马上(1秒内)通电灯泡就会不亮

网友:
接通电源时,给两个大电容充电,形成了电流通过灯泡。所以灯亮,充满电时。无电流。所以灯灭。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如果常亮,那就有短路了。

网友:
你那上面讲的问题都正常,  灯泡亮下就灭了正常  你可以拿好电源试试,另外13007-2这种你可以不用管,13007这个字对就可以,这个不是什么IC  芯片之类的东东没有那么多要求,另外大电容的容量要求也不高,如果功率大就换大点的容量的

网友:
赞!!!!!!!!!!!!!!!!!!!!!

edisong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开关亮一下就灭是因为电容有充电过程,充电一瞬间电容可以看成是一条导线。充电完成后可以看成断路状态。故亮一下就灭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,说得都很详细!大电容最好原值换上,大点也没关系,小了的话对带负载有点影响,别的没什么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!虽然绿线电压修出来了,但短接后不能启动,还需再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