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I5 M960_MP_MB MBX-224保隔没过

楼主(2014-02-21):
    一台SONY本本保隔没过,SONY I5 M961_MP_MB MBX-224    折机量PQ2管,S和D极已短了心中暗喜,手头
上刚好有一片一样的料板。换之。上电不触发,再测DCBATOUT无电压,测第一个P管PQ1 4脚G极有19V当

然不会导通。G极相关的信号ACDRV#到PU3的4脚和经PR9的DC_IN_G1到PQ2的G极。 ACDRV#还到PR140

ACDRV#正常要低电平才对,它是直接由PU3芯片控制的吗。PU3我已经换了还是一样,还需要查哪些地方

呢?DC_IN_G1正常是低还是高呢?还有AC_OFF_3#正常为低 ,MAIN_DC_SW_OFF#为高还是低?

网友:
AC_OFF_3#正常为低不正常,要为高。这个修出为高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从这个信号查下去。好像有经过比较器受控于一个6个脚的复合管。

网友:
看下PC5  还在不在  没有的话补上

网友:
zhijie duanlu  keyi ma ?????

网友:
我估计你是测试脚4脚G极有19V那么D极也是19V,你PQ1是P沟道的, 你要查询分压电路?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飞过来。只是电池用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