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装显卡驱动黑屏

楼主(2014-02-21):
前几天外地商家发了两台Y460机子来  都是ATI的显卡 装显卡驱动就进系统黑屏有开机声音 显卡CPU 内存该换的全部换了  还是不行 电压阻抗全部量不出来问题  修了我一天 最后没办法想想反正没事情 把显存换了试试 开始换显存  两个两个的换 想不到把正面两个显存换了 机子OK了 测试都没问题 所以说这个机器装显卡驱动黑屏应该是显存有问题 但是前提是我的两台Y460的机器都是先进BIOS关集成显卡之后重启屏不显示

网友:
新笔记本都这样?还是旧的?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有显存的通病的啊,大部分是显卡的事情,也许你撞上了

网友:
好的!这也可以!!!长见识了!!!

网友:
我见过是重新安装下官网驱动就好了

网友:
碰到过Y460显卡问题,直接把显卡取下来,用集成的

网友:
还可以 用集成显卡?

网友:
换的是哪二个显存啊

网友:
我觉得是不是楼主再换现存的时候加热了显卡所以好了呢~~

网友:
高手    显存都换  呵呵

网友:
BIOS好像直接可以改成集成的

网友:
显存都直接换  了  显存也会黑屏

网友:
觉得还是显卡问题,你可以先刷BIOS试试。

网友:
Y460显卡显存都有问题。

网友:
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

网友:
好像y460 都是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ok,这是机器的省电模式。先用集显。后转换独显

网友:
遇到过   换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换显卡就好了。

网友(2016-01-01):
你这个我没遇到过呢 打驱动黑屏和显存有关系 有机会验证一番

网友:
显卡遇到的比较多,显存很少出问题,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呢,显卡换了还是不行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