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能为我讲解一下这个场管的原理

楼主(2014-02-21):
这是LG的e2060t显示器主板,12V短路,如图Q806为P8008HV的N沟单场管,烧了,换了AO4496上去LED灯条不亮,但是我观察后想不明白为什么D级和G极会被连在一起,而且D极经过两个电阻接地,什么原理?求解,我是菜鸟勿喷

这是标注的线路走向图

网友:
这是LED灯条升压电路。

网友:
拆掉的是mos管,旁边的二极管是整流二极管,大电感是升压电感应该是电压12V经过电感接到mos管D极,再经过二极管整流,100V滤波电容滤波加到灯条上,mos管s极接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