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显示器940NWPLUS字体不正常,按菜单键出现异样维修

楼主(2014-02-21):
今接一客户三星显示器,型号:图片上

故障描述:显示器上字体异样如下图:

按下菜单键出现如下图:

故障分析:此现象应是驱动板故障,可能是BIOS,也可能是芯片,

具体待查!

故障维修:拆机,直接干驱动板,刷BIOS......

刷过故障依旧,这种故障可确定为驱动板故障,为了洞察一切

拆下电源板看看有没有明显伤痕。经看,电源板有一电容鼓包

拆下,换上......为防万一,将周围几个电容也换了......

抱着侥幸心理上电测试:故障依旧......

思路重回驱动板,上一下图:

思路想一下,这种故障可能与芯片24C16和24C02有关

细看驱动板,却无这两芯片,发现有下图两个芯片:

更换以上两个8脚芯片型号来张特写图:

上电测试,故障解决:

按菜单键出现菜单了:

此故障解决,罪魁祸首是这两个8脚芯片。

各位大神,捧捧场。如果对您有用,给咱加点分吧!!

谢谢了......

网友:
我们需要原理

网友:
是两个同时都坏了吗

网友:
今天修了一台同样的机子, 也是电容鼓, 菜单花,图像不正常。 无信号提示正常。

也是24C08程序坏了。

网友(2016-03-09):
一般清空第一个AS16C芯片就能好。

网友:
罪魁祸首是这两个8脚芯片

网友:
这两个八脚是做什么的?

网友:
是的  我修过的三星 也有好多这个24c出问题的

网友A:
直接更换不用刷程序吗?

网友:
这个问题都是直接换板  不好找芯片换

网友:
过去发现发飘的图像都按照电容去处理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有没有芯片程序

网友:
原理不太清楚

网友:
遇到一个推销珠宝的 ,他既然会秒杀这个问题,他跟我说他家电脑出现过这个问题 然后他是看着一个维修的这样维修的,我表示很虐心啊。

网友:
学习到了,现在都是换通用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把菜单的程序清空下试试

网友:
屏线旁边那个8脚芯片换个清空的芯片上去就可以了,下面个不用换

网友(2016-04-08):
8脚起什么作用

网友B:
你换的这两芯片带程序吗?

网友:
这个什么是什么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更换不用刷程序吗?

如果芯片没坏,清空后焊回去就好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换的这两芯片带程序吗?

这是放用户数据的,它乱了就这样

网友:
两芯片什么型号 公布下吧

网友:
是不是程序坏?

网友:
都刷写过BIOS 了 还是不写  清空就可以嘛??
照  lz    这样说来就是ic   本身有问题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放用户数据的,它乱了就这样

哦。。这样就听懂了。看来急需要整台编程器去

网友:
储存芯片,清空就好,

网友(2016-05-09):
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

网友:
换的是白平衡芯片和DDC存储器吗?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好几台三星的机器清一下那个24C的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