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 TG31-A7 ver 6.0

楼主(2014-02-21):
这板会烧PQ7,PQ8.不上这二个板能开机,正常显示。怀疑PU2___ISL6612.这IC不良,手上没有料,问一下高手,不上这二管,这板上65瓦的U,能用多久?会不会是6612坏了,这板好像是3+1相供电,

网友:
INTEL 的不碍事吧

网友:
能正常用的,没事。

网友:
不上的话少一相供电

网友:
最好是换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来自: 云南玉溪
换了吧,厂家不会无缘无故多一个成本的

网友:
ISL6612 技嘉主板很多这个东西的,不难找

网友:
可以正常工作,一般三相供电都可以正常使用了!

网友:
不影响使用,三厢够用

网友:
肯定有影响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必须要换了主控IC

网友:
要换6312吗?

网友:
负载大了就出不定时关机 偶尔开不了机等小毛病的

网友:
少一项好像也没关系吧。。以前有过 也没反修

网友:
6612换了,不烧管了,进系统测试,不久就花屏,测内存供电只1.5V,重启后又正常,换了内存上的6312。烧机几个小时也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