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S24A350H开机不检测HDMI和VGA信号黑屏的维修

楼主(2014-02-21):
接修一台S24A350H故障表现为可以开机,但是无法检测到HDMI和VGA信号,然后黑屏待机,(没有显示没有信号输入提示,直接黑屏)刷了25X40的存储器,成功修复,与大家分享经验

25x40的数据

网友(点评):
对我们来说,三星 = 福星。最喜欢这种看似疑难杂症,却又毫不费神的活——连壳都不用开!几分钟即可稳进¥100~200。

网友:
呵呵,直接秒杀啊.BIOS问题

网友A:
你怎么知道是程序的问题啊

网友:
通病呀,根本不用拆壳的

网友:
这种SA机子,例子太多了。 不用发了, 直接秒杀。 不用拆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怎么知道是程序的问题啊

正如张四丰师傅所说SA系列的的确存储器数据故障比较多,在可以开但无法选择或有信号无显示的情况下先刷新一下数据试试

网友:
感谢大家分享,和对我帖子的点评。我的RT809F编程器坏掉了,一直也没再买,所以用了简易的编程器,拆壳维修的,让大家见笑了,但是同时也让没有拆过这款机器的同行,看看内部结构,同时提醒一下没有拆过这款机器的同行,这个显示器是全卡扣设计,LED屏比较薄,拆卸时一定要小心屏和感应按键的小板和排线,先从显示器的下角开始撬(不建议先从感应按键下角开撬,力度掌握不好容易损坏小板和排线),然后两边,上面不用在撬,往上一抬这样就很容易拿下后壳了

网友:
今天遇到同样问题!刷程序解决   感谢楼主

网友:
又发现论坛的好资料了,太感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