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显示器一闪即灭

楼主(2014-02-21):
今天接到一客户显示器 插上电源 一闪就灭了 经过测试灯管有一只坏了  更换后OK

网友A:
灯管换的我有点想哭,修了三台都把上面的排线给弄坏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灯管换的我有点想哭,修了三台都把上面的排线给弄坏了!

把排线用切纸刀剥开,并有线的铜线焊接上即可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把排线用切纸刀剥开,并有线的铜线焊接上即可。

我说的排线是和屏还接的排线,那个用机器压在屏上的线!屏是无法用手工焊接的

网友:
细心点  别激动  多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说的排线是和屏还接的排线,那个用机器压在屏上的线!屏是无法用手工焊接的

是屏电路与屏之间的排线啊,那没有办法了,只能报废了;修复的可能性太小了。修显示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屏上 的电路部分和屏玻璃板本身。一旦损坏基本上是没法修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屏电路与屏之间的排线啊,那没有办法了,只能报废了;修复的可能性太小了。修显示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屏 ...

那是那是!有时候一个人还真弄不了,弄个帮手会好点

网友:
之前看见过有比人 用假负载 来充当灯管就不用开壳子换了

网友C:
还有得救啊,就是屏幕上的模块换一块 就好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得救啊,就是屏幕上的模块换一块 就好啦

什么屏上模块啊

网友:
液晶上面的灯管  坏一根都会不亮的

网友D:
你灯管不要全接上不就好了       就接一根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灯管不要全接上不就好了       就接一根试试

有些接一个是不会亮的

网友:
就这样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