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兄们请教个问题,监护仪上面的一个XC95108带程序的芯片如何刷写

楼主(2014-02-21):
各位师兄有遇到XC95108这个芯片没,我这个芯片巨烫,带程序写这个芯片用什么软件,请大家搞过的指点下。

网友:
没修过这个 不懂

网友:
网上看看,别人怎摸刷的

网友:
是医院的吗  这玩意可以报很高,我一般修不了就淘宝 搜搜二手,加个一两千

网友:
这个就算了吧,就算你知道怎么烧录,你也搞不到程序的

网友:
西夌芯片,加密吧!要破解。

网友:
cpld发烫不一定就坏了.如果没有原文件,你只能擦除芯片.边上的sip排针有可能就是JTAG编程接口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