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310开机过后清屏

楼主(2014-02-21):
主板为不开机,无待机,更换待机芯片后,开机LOGO过后清屏,求助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开机LOGO过后清屏是什么意思,是不是什么都不显示黑屏了

网友A:
清屏是什么意思???

网友:
何为清屏。请描述清楚

网友B:
意思是有背光,灰屏?

网友:
没听这么描述过哈。。。

网友:
没装硬盘吧或硬盘坏了吧

网友:
是不是LOGO后灰屏  是的话试试放电 东芝的有这种毛病

网友:
估计是BIOS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灰屏吧 有点亮度 但没有内容

网友:
清屏没通过 可以经BIOS吗

网友:
量屏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第一次听到清屏

网友:
可能就是LOGO过后黑屏死机把。

网友:
应该是灰屏吧  没遇到过

网友:
也没个图上来

网友:
谢谢,今天修好了做北桥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清屏是什么意思!

网友:
清屏就是屏幕亮的无字。。。估计叫的不一样故障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意思是有背光,灰屏?

对,终于搞好了,北桥害人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清屏是什么意思???

就是灰屏啥都没有,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清屏是什么意思???

就是灰屏。。。无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