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A待机0.05 不触发

楼主(2014-02-21):
联想F41A主板 待机0.05不触发,测量个事地方没有短路,B+供电阻值正常,这就怪了,B+电压只有3V acon电压都没有,现在不知道在吗查了

网友:
查EC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B+电压怎么会只有3V?

网友:
隔离都没过
感觉应该是短路了啊,PD2只有17V明显不对啊

网友:
17V很正常啊,怎么会短路呢。3V 5V测了么?公共点有电压么?0.05A或许不是待机电流。说的太模糊

网友:
仁宝点火回路

网友:
看看电路图和上电时序

网友:
我量了两外一样的板子,PD2是19V很正常的,过了PR2电压就只有4V了
好像是拉低了

网友:
点火回路,看看那两个393

网友:
B+短路了吧?

网友:
B+没短路
LM393连条件都没满足,电压过不去肯定没有输出ACON啊

网友:
此机已修复待机芯片不良,导致B+拉低,用万用量,量都是正常的,换了就OK

网友:
仁宝的特色设计  点火回路 记得公共点对地正常不 ?
建议看下点火回路的设计就会修了

网友:
典型的仁宝点回回路出问题了

网友:
按图纸来修

网友:
找个图纸来修啊啊

网友:
待机偏高,后集有问题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先查VIN 3.3V  5V 有没有

网友:
查 EC 南桥的条件,注意看图纸

网友:
点火回路部分。保护了。有短路把。应该19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