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16s 开机电流1.6不亮。。换北桥也不管用。。

楼主(2014-02-21):
  刚开始是北桥的问题。。换了北桥也不亮。。

网友:
你确定是北桥问题

网友:
光看电流有啥用

网友:
遇到过一次,cpu座子上BGA后修复。。。。

网友:
桥没做好吧

网友:
多半是换的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桥没做好,可以把它的桥重值珠上上看

网友:
BIOS电池有装没有

网友:
或者是不小心碰断线了

网友A:
这个本子是通病。基本上都是你这个问题。基本上修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本子是通病。基本上都是你这个问题。基本上修不好

说什么哟,修不好吗?这机器大部分都是北桥虚焊,LZ只是没做好而已,做好绝对是正常的

网友:
左下角的灯会闪不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北桥试试

网友:
曾经有个本子,4416S的,换了三个桥才换好,TE MAD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