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2jr 冷机点不亮。随便用风枪吹一下就好

楼主(2014-02-21):
哪位大师修过,告知一下,谢谢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有一台,K42JR时亮时不亮,不亮时大小写可切换。

网友:
K42通病,参照这两天论天里大神的工厂级改装。也不是热哪里都好,CPU供电区。

网友:
最近看了论坛有解决的,呵呵

网友:
一切都有解决办法  LZ修好后请分享

网友:
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。。修了几台了。。把管子全换了就OK了

网友:
楼主这机器有通病,直接换就好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