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5AX开机到1.5A不动,刷bios好了几天,又恢复原故障,怎么回事呢?

楼主(2014-02-21):
待机0.01,开机电流快速跳变0.01~0.4~1.5,然后不动。最初也是这个状态,刷bios解决,可使用了几天后故障重演,再刷bios无效了。

家电下乡的本子,amd+独显,各大电压都有,拔掉内存也一样现象,而且也不报警。难道是不跑码?

补充内容 (2014-2-22 08:07):
感谢各位,加热北桥后有了变化! 第一次加热后开机到1.9a掉电并循环,再加热,结果亮机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4-2-22 08:09):
不过我不太明白北桥导致电流不走是什么原因?当电流卡在1.5的时候,开机时序走完了吗? 我没有示波器,测不了bios波形,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加焊北桥。。

网友:
估计是桥芯片不良了

网友:
换个固件刷一下,不行可能是南桥问题吧。

网友:
不防换一个B IOS 本体试下,今天修了一台SL500 无待机电流  有3V 5V  刷BIOS 好了,装机又不行了  刷BIOS 又好了,多试几次又不行,后来换了BIOS 本体,试机一天,没出现问题

网友:
换个存储器试试

网友:
桥芯片不良了

网友:
北桥是通病 先加热北桥看看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

网友A:
我现在碰到一台G455GX的,原来是bios,刷了以后亮机了,给客户拿回去得了两天又回来了,现在已开机电流到1.13就停住不动了,怀疑BIOS芯片不良,可是没芯片换,所以还不知道什么办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碰到一台G455GX的,原来是bios,刷了以后亮机了,给客户拿回去得了两天又回来了,现在已开机电流到1. ...

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用风枪吹BIOS的时候加热到了旁边的芯片,暂时好了下。

网友:
旁边的芯片?那就是IO啦?

网友:
不对啊,我记得我取下BIOS芯片时用的是电烙铁而不是风枪啊,而且我连D壳都没拆过呢

网友:
怀疑是 AMD 的 桥虚汗,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先用疯抢测试一下在 BGA ,

网友:
先刷 bios   不行 干桥

网友:
呵呵,我正在重新下一个BIOS,如果还是没变化就干桥了

网友:
重新刷了一个BIOS,还是一样,一开机电流就到1.1A就停止了,看来真的不是bios的问题了,先加热桥看看反映如何

网友:
哈哈,死人了,还真被各位老大们说中了,真是桥的问题,吹了一下就亮机了,现在正准备BG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