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集成板子开机不过内存

楼主(2014-02-21):
     一台V3000的板子  开机最一开始  开机0.08就不动了 有时能亮电流是到0.6几(感觉太低了)  桥是82945GM  加焊后电流上了 但是还是不 亮 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 所以  看看谁修过没

网友:
换个试试吧

网友:
内存,桥,CPU也有可能。

网友:
内存吧。有点像。

网友:
换个北试试

网友:
换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换了  不 行

网友:
有同行修道过 这问题没有没有

网友:
电压好像没起来,查下供电

网友A:
座子也可以考虑换下。之前修道过这个板子最后南北座子全换了。。。到最后换南桥彻底好的。。

网友:
另外CPU换个单核试试。。

网友:
路过进来看一下

网友:
这种北桥基本很少坏

网友B:
很明显的桥的问题,换个吧

网友:
看看 内存 供电  北桥 电流多少啊

网友C:
开机0.08就不动了??
这种怎么是北桥的问题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开机0.08就不动了??
这种怎么是北桥的问题呢?

那是哪里的问题啊    您觉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明显的桥的问题,换个吧

什么桥啊    你说的是北还是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座子也可以考虑换下。之前修道过这个板子最后南北座子全换了。。。到最后换南桥彻底好的。。

晕了 真的   我换板子了

网友:
刷BIOS 试来吗

网友D:
打内存对地阻值试来吗? 插诊断卡试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打内存对地阻值试来吗? 插诊断卡试来吗

卡没有打了 正常    T60独显bios 14屏   有吗

网友:
实在不行 就换板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