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650不能同时插电源和电池,分开电池可以开机,电源也可以正常开机,求解

楼主(2014-02-21):
一台东芝L650 板号:6050A2332301-MB-A02  BL10G
接手的时候故障是通电待机电流0.03 有时候0.04  Q6002  下面板子也烧的发黄,但是没有断脚,没有短路,5678 19V  123 电压7V不停在跳,直接找了很久换了一对连Q6005 一起换掉了。通电0.12待机电流 触发一切正常,用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,唯独同时插上可调电源电流突然变大3A多到4A多
Q6002非常烫手,换了17435E 也是通用故障,没发现有短路的。请大师们帮忙解决一下。

网友:
是不是你换的管子不对,重换一对试试

网友:
大电流能开机吗?给电池取了看看。

网友:
你把图纸一并上传来,只是一截图看不清啊

网友:
电源跟电池的切换电路有问题,看看ACIN ,还有隔离电路第二个管子

网友:
重点量保护隔离,充电电路

网友:
仔细查查充放电电路 问题肯定在这  有个元器件击穿了

网友:
有没有那位老师看看我的笔记本啊   是不是跟这个故障一样的啊?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40392-1-1.html

网友:
待机0.12明显不对,。3 5V没有短路吧。

网友A:
你保护隔离管的型号换错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保护隔离管的型号换错了吧?

楼主说对了,我换错管了,现在已经修好了。

网友:
纠正下,待机电流是0.012 正常的 不好意思写错了

网友:
17015a可以代替,你找找看,好像17015a比17435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