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忙分析映泰ta790gxb3主板内存插槽问题

楼主(2014-02-21):
映泰ta790gxb3主板,2g单条内存在b1,b2插槽可正常启动运行,在a1,a2插槽无法启动。并且两根同品质,同容量内存也不能正常启动,请大侠们帮忙分析是哪里的故障?

网友A:
可能是内存槽下面有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内存槽下面有短线

麻烦请教如何检查是内存槽下面短路?

网友:
检查了主板内存插槽和背后焊点,没发现明显问题。估计是与内存相关的小元件有问题了,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查,手中有万用表,不知道怎么检查。

网友(2015-07-26):
换CPU肯定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