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冷静王标准版,不起!

楼主(2014-02-21):
航嘉冷静王标准版,上电,有+5V,绿线有3.3,紫线有5V,短接绿线,不起,测量红线对地阻值,27欧,感觉不对,好像有点短路保护,但不知道这5V是从哪过来的,里面有个SG6105D7,不知是什么东东,5V从那个脚出来的。。。求解,如何修。。

网友:
是电源吗?

网友:
主变压器的一路次级输出整流滤波而来!

自己没有看主题吗?还是看错了啊,这么明显的问题都能这样回答~~~
这个级别怎评的??!电源难道没辅助电路的吗?主变压器工作了吗?

网友:
修电源必须有一定的基础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
单就此电源来讲,+5V对地27欧是正常的(3.3V更低),看看它的输出滤波形式就知道了(RLC式),+5V输出滤波上面的电阻一般只有几十欧姆。保护是保护了,不过不一定是输出短路。先由初级查起,比如主开关管本身,及其附属周边阻容器件。

网友A:
谢谢楼上的,这几天开关管都查了,都没问题。。。。能是6105坏了吗?

网友(点评):
对比6105的8、9脚在短接前后有没变化,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有没变化,有则查主开关的限流电阻和小电解电容

网友:
检查一下功率管的基极的电阻和电解性能是否正常?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解也要检查一下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上的,这几天开关管都查了,都没问题。。。。能是6105坏了吗?

你可以先通电,如果有待机5V电源,在测6105的一脚有电压吗?应该在4.1V左右,在测8.9两个脚,大概在2.1V左右,你短路绿色线。,看8.9脚电压变吗?大概会在1.7v左右的压降,那么6105是好的。如果不变那么就是芯片坏。我有个电源也是用这个芯片。,但这个芯片比较难找所以就放弃了,你可以先测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上的,这几天开关管都查了,都没问题。。。。能是6105坏了吗?

你直接把那两个保护脚接地在开机试试,如果能启动就是保护了,不能启动就是推挽电路问题,这样很快就知道问题在那里了,至于保护脚好像是4  6脚把   好久没有修6105了给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