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初学者普及iPhone 5S理论知识(营养帖)

楼主(2014-02-21):
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霜刃。今天闲来之余,发表一篇营养学习贴,为了初学者,新人。

本帖为各位初学者普及下5S中新增的IC,U9.重点讲解U9-Oscar及U18-Accel重力加速器

U8-GYRO陀螺仪. U16-Compass电子指南针,它们三者与U9的关联。

这个U9在5代中是集成在CPU中,到了5S中,研发者为了减轻CPU的工作负荷,就将U9

从CPU中,独立出来,单独管理控制U18,U8,U16.也就是说,CPU通过U9间接管理它们3个。

下面霜刃一一讲解。让大家有个概念并充分理解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18:架构中称作Accelerometer。称作重力感应器。是一个感应线性加速度,从而得到线性加速度变化的
传感器。

拆分开,Accel电路很简单,由U7pmu供电,与U9通过SPI总线传输数据。
顺便普及下SPI总线吧。SPI總線: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串行外围接口,由:SCLK串行时钟线、MISO主机输入/从机输出数据线、
MOSI主机输出/从机输入数据线、SS从机选择线组成,可以接驳多种标准外围器件。

接下来讲解下U18-Accel的工作过程。
加速器的等效模型为平行板电容器,一端的电极为固定不动的极板,另一端的电极是依附在振动质块mass上的可动极板,
质块mass(大規模)由數根弹性梁所支撑,当加速度器受到作用力时,质量m会上下振动,电容值会随着兩电极间的距离改变而变化﹐
并转化成电压差,经放大﹐AD转换后送LogicIC运算处理,再通过I2C总线输出至CPU进行数据处理,并最终完成操作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8:英文Gyro,称做陀螺仪,是一个感应惯性力,角速度变化的sensor.主要作用是精确定位导航(增强型
GPS解决方案),照相摄像防抖(改善图象质量及稳定性),超级游戏体验(追踪玩家臂膀位置及方向)

電荷泵電路:Gyro內部升壓電路.產生11V工作電壓給Gyro 使其能正常工作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16:Compass也称电子罗盘,电子指南针.是一个感应磁场变化的sensor.
主要运用于行动电话中的行人导航系统,个人导航装置.

Gyro和Compass的工作过程与Accel相同,同为U9管理及控制。数据经U9送到CPU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余下时间,给大家讲一下学习方法吧。最近在群里看到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的。
苹果这碗饭确实很丰盛,但是要真正吃下这碗饭,学者定不可马虎,潦草学习。
从基本学起。熟记主板各个IC,芯片,特性,功能。比如IC,不要光记住U8,
在记住U8同时,最好把它的简称也记住,例如:GYRO, 防止下一代iPhone中,IC变换,
你又找不到之前的IC,功能不会变,英文简称不会变,IC数字代号就不一定了。
霜刃从事硬件维修,所以对软件不是很精通,给大家讲解下我们硬件维修的学习过程。
硬件维修就是大家所说的手工。霜刃做到现在,基本把各个IC,BGA芯片焊盘有多少焊点。
焊点中多少功能点,多少供电点,多少接地点,多少空点都已熟记于心,在硬件维修
中,重点还是记忆空点,专业术语叫NC。用心了,付出了,这就是学习态度。
手工学习中,心态方面很重要,大家在练习中,切勿急躁,要有耐心,保持正常心态。
勿把它看成什么贵重主板,就绷劲神经。有这样的状态,那么多数你技术成长不会很快。
任何事物,都不会一口吃个胖子。见过一些哥们儿,心气浮躁,手工无基础,一上手就学习
BGA类芯片。急躁会让你在求学的路上坎坷。放下心态,不急不躁,要想有一过硬的手工,
先要摆正心态。从头开始学习,从初级开始练习,遵循先易后难。小元件-连接器....BGA.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好了。时间不多了。今天到这吧。
下次霜刃给大家在讲一些有营养的案例。

Solo。 + 10 很给力!

网友A:
当然记得你!请问下你文中提到的群号是多少?

网友:
这么好的资料怎么没人支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然记得你!请问下你文中提到的群号是多少?

241755673 据说是小军的群。平时只看看大家聊天,不怎么发言的。

网友B:
楼主你企鹅多少,能私信给我吗?诚心想学手机维修,想加你请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企鹅多少,能私信给我吗?诚心想学手机维修,想加你请教

Q:3670350    霜刃技术一般,所以谈不上请教,互相讨论可以。

网友(点评):
兄弟客气了,我是初学者

网友:
楼主有5s电路图发出来大家看看吧!

网友(2014-11-20):
初学者   不过还不到看明电路图的层次  慢慢来…

网友:
借帖子请教个问题,我有台iphone 5s,总是刷机到一半就蓝屏重启,然后再进入连接itunes图标通常是什么原因啊?还有够吗?

网友:
对iphone5s了解不多,谢谢楼主的好东西

网友:
我也学修苹果好长时间了,下次能多给点手工经验

网友:
LZ每帖看看都有学到东西,赞一个

网友:
有图纸吗。发来研究研究

网友:
我记得你那把很带劲的疯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