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J 进系统蓝屏0X000009C报错

楼主(2014-02-21):
头两天修到一个ASUS K42J的笔记本  进系统蓝屏0X000009C报错  装系统 换显卡  换硬盘 换内存 刷BIOS全部都不行 修到我确实没办法了 后面直接换个CPU就OK了  不要看我说得简单  这个可是我花了差不多一天时间才搞定的 分享给大家希望有用的顶起来

网友:
目前i系列的CPU有很多坏的 修的多的最好是常备几个试机

网友A:
AMD还是INTEL的啊?

网友:
一般蓝屏   硬盘和内存问题居多    现在内存模块在CPU内了   当然要考虑U   谢谢经验分享

网友:
以前也有个SONY的笔记本蓝屏  弄了好久 最后换CPU好了  郁闷

网友:
我也试过一进系统就掉电~最后也是CPU的问题~我的是I3的

网友:
上次一个K43T的老是蓝屏果断换显卡好了

网友:
万万没想到时CPU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还是INTEL的啊?

I3-330的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