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如何装WIN7 系统?

楼主(2014-02-21):
今日接到一台11.6寸 的苹果,故障是入不到系统,之前已经装了WIN 7系统,可是系统已经崩溃。现在开机不能进入系统。由于是超薄的苹果,硬盘是那种一张卡的,拆出来也不能GHOST 系统进去。也不能用U盘启动。少接触苹果。特在此求救,如何装WIN 7系统?大侠们支下招

网友(点评):
必须使用安装版WIN7,开机按ALT(好像键盘是OPTION),即可选择驱动器。现在的APPLE用的都是INTEL货,装微软产品其实真的比以前容易好多了。祝好运

网友:
可以外接USB光驱,用安装版光盘

网友:
苹果的WIN7不好装哦,就算装好了,还有很多驱动装不上,难找

网友:
用USB光驱引导,然后使用安装版光盘装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