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 显卡过了代码,不能亮机,求维修思路。

楼主(2014-02-21):
如题,已经确定这个显卡是坏的,版没坏,换了一样的能亮机子,不是BIOS问题,已经换BIOS芯片试过,无用。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是说修显卡,先查74门电路IC是否故障——直接换个新试试。

网友:
代码跑到了2b(26)? 2a

网友:
查电压撒。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集显不亮吗? VGA 123脚打阻值  12 15 脚   13 14脚都要测一下  供电时钟都要测量的

网友:
这没遇到过

网友:
显卡没什么 修头。烤下主芯片。不行拉倒

网友:
供电都正常的话,BIOS也刷了还是不得那就上BGA吧

网友:
烤下北桥试下看

网友:
都没有认卡,当然诊断卡能通过,你先看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有木有,核心一般0.9 显存1.8

网友(点评):
你的那个卡是什么显卡的电压,,你懂这个是A卡吗,同时你知道这个电压会是0.9 1.8v吗? 同时你就这确定他会这样,我感觉他可能是 多相共电4相以上的,可能是 0.86 90 GPU 显存百分百是1.5到 1.6绝对不会超过

网友:
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,建议加焊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