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14-02-21):
小弟修的一款优派显示器型号va1932wa,按开关无反应,拆机测5v转3.3v的三端稳压器输出零点几伏的电压,怀疑稳压器的问题,但换过之后还是这样,5v输入正常,请教各位大神,急急急急急

网友:
忘后级电路查

网友A:
对地阻值300过,应该不会短路吧?

网友(点评):
拔掉屏线再试电压,有问题换个板试试;确定故障部位很关键。-有时候阻值不能说明什么测电流试下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地阻值300过,应该不会短路吧?

你这是固定输出3.3 ,还是第三脚分压设定的3.3

网友:
1117 3.3V换了,要还是5输入正常3.3V电压没出来,的确有短路的可能,悬空上1117 3.3v稳压,看看电压出来没有,再查查3.3v的供给电路及元件

网友:
后面短路了么

网友:
3.3v一般都是给驱动板主芯片供电的,它坏的可能性大一些,用手摸摸看看它热不热

网友:
后面电路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固定输出3.3 ,还是第三脚分压设定的3.3

三端稳压器型号1117-33

网友C:
再换一个1117看看,可能你换上去的还是坏的

网友:
查查 后级有短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再换一个1117看看,可能你换上去的还是坏的

稳压器取下来接5V可以产生3.3V

网友:
发个图啊?好分析。不是负载短路了吧。

网友:
1117 3.3 应该是好的 你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吧

网友:
看发热的厉害吗,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驱动板 拉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