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 新收一台电脑 问题很奇怪

楼主(2014-02-21):
是Bakard Bell的

(用自己的充电器试)

开机 显示logo 然后暗屏 (图像还有) 然后掉电

再开机就无法开了 但是加电

还有个细节是 客人用的充电器不是原装的 是通用型号

然后好像电压有问题 一会18V多 一会22V多

谢谢

网友:
不具体测  不好说

网友A:
最好看看背部标签标称输入电压是多少,找个维修电源输入额定电压跑下电流在试一下

网友:
那你先搞个标准电压加上去看看呗

网友B:
带载电流不足。换一个电流大一点的看。

网友:
忘了说 以上测试就是我自己的电源试的 客人的电源有问题 就直接没有用

网友:
背部标签电压 20V 6A

网友:
拆开背板。。。看见主板上还有颗螺丝滚来滚去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带载电流不足。换一个电流大一点的看。

买的可调稳压电源因为没有发/忘了买配套的线 所以一直没有用过

刚才把客人的电源线割了接上去(已经告诉他是坏的)

能正常开机 电流3.5左右

开机一段时间后 可调电源一下子就断开了。。。 (电流过载的那种塔塔声) 电源已经开到最大。。。

我不知道安泰信 APS3005DM的最大电流支持多少。。。

电脑是非常老的那种 上面写要求6A电流。。。 汗。。。

补充下 又重新开机试了下 把可调电源的电流微调也打到最大了。。。。

进系统的时候电流 4.5安。。。汗。。。 刚才估计就是这下断掉的

进了系统后电流稳定在2.6安。。。

现在一切正常。。。。 多开会儿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看看背部标签标称输入电压是多少,找个维修电源输入额定电压跑下电流在试一下

买的可调稳压电源因为没有发/忘了买配套的线 所以一直没有用过

网友:
这特么是电老虎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所以这就是电流问题?

之前报的主板。。。客人同意修。。。。

网友:
补图一张。。。。 很少看见这么老的电脑了

客人说有10年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安泰信APS3005DM额定0~30V可调,最大5A电流,重载时间一长风机启动,时间再长些就顶不住了,本人也有这个电源,短时间试机还是可以用的,长时间不行,特别是p4m的老机器

网友C:
10年了还修,你给报多少了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安泰信APS3005DM额定0~30V可调,最大5A电流,重载时间一长风机启动,时间再长些就顶不住了,本人也有这个电 ...

是不是安泰信很垃圾?

什么电源最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0年了还修,你给报多少了呵呵

说出来吓死你...

还是不要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