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大们进来看看这个场管用什么代换?

楼主(2014-02-21):
    求指教!

铭宣显卡上的管子,烧了,换了09N03不好用

网友:
应该是N沟道的。

网友A:
是N沟的,用什么代换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N沟的,用什么代换呀

N沟道,在PWM电路中去拆上管。一般都没问题。

网友B:
体积一样  相同电路上的代换  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是的。是这样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体积一样  相同电路上的代换  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

我用显卡位置差不多的换上都不行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太清楚,场馆一般都是那坏的拆那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用显卡位置差不多的换上都不行

你还上去是什么情况  换过就被烧了 是吗? 那就有短路了  你仔细查查

网友:
随便一个就行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还上去是什么情况  换过就被烧了 是吗? 那就有短路了  你仔细查查

原来的GDS之间都短路,开机直接保护了,清BIOS之后才能重新开机,现在换上一些其它的管子例如:09N03,换上去还是保护,但测量GDS之间没有通,但换上78M05就没有保护现象发生,但开机无图像

网友:
原来的GDS之间都短路,开机直接保护了,清BIOS之后才能重新开机,现在换上一些其它的管子例如:09N03,换上去还是保护,但测量GDS之间没有通,但换上78M05就没有保护现象发生,但开机无图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的GDS之间都短路,开机直接保护了,清BIOS之后才能重新开机,现在换上一些其它的管子例如:09N03,换 ...

你的显卡电路肯定还是有问题  不显示的时候你测下各个供电   时钟 复位 仔细的检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