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决 ASUS台式机蓝屏

楼主(2014-02-21):
今天接到一台ASUS的台式机,开机蓝屏,拆机一开,CPU  附近多处电容鼓包了   有固态电容  也有电解电容,但我看了看电解电容标有6.2V  1800UF    但是固态电容就没看到标有多少V   多少UF,没参数无法代换啊     我想知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解决呢,从哪里看固态电容的参数才好代换呢

网友A:
还找旧板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换。

网友B:
你看的应该是6.3V1800uF.都换成1800uF6.3V的电容就可以

网友C:
同位置上的供电的电容都可以代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看的应该是6.3V1800uF.都换成1800uF6.3V的电容就可以

还有固态电容啊,没看到参数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位置上的供电的电容都可以代换

问题是固态电容上不是在CPU供电附近   而是内存附近也有固态电容鼓包的啊  没看到参数怎么代换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找旧板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换。

这个我知道阿    问题是固态电容不是在CPU附近的    还有分布在内存附近的      没看到参数,怎么代换呢

网友A:
看是什么供电,一般有30%的余量就够了。固态电容不容易爆浆。要介意的不是耐压,避免高温是关键。一般输出端6.3V耐压就足够了,CPU供电的有的厂家采用2.5V耐压的。我们代换用6.3V绝对没问题,如果是输入端,CPU供电的输入电压为12V,选取16V耐压的电解电容就好了。因为输入端频率没那么高。容量是越高越好。一般CPU供电的12V输入端总容量6、7千微法就够了。有地方放,多多益善。用电解电容就行。输出端用固态电容好一点,其实电解的也能用,560的每相有两个就差不多了,倒是贴片的小电容不能没有,它是高频滤波的,没有的话工作起来可能不稳定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看是什么供电,一般有30%的余量就够了。固态电容不容易爆浆。要介意的不是耐压,避免高温是关键。一般输出 ...

好吧     那你说说笔记本330电容那里看它的耐压值呢 ?      笔记本HP主板CPU附近电容标识NEF JJ8的参数从哪里看      知道就说说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位置上的供电的电容都可以代换

那你说说笔记本330电容那里看它的耐压值呢 ?      笔记本HP主板CPU附近电容标识NEF JJ8的参数从哪里看      知道就说说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好吧     那你说说笔记本330电容那里看它的耐压值呢 ?      笔记本HP主板CPU附近电容标识NEF JJ8的参数从 ...

要知道出厂参数到电路图上看,否则就根据电压给30%的余量就行,比如DDR3内存主供电1.5V,你用耐压2V到2.5V够了,你在买电容时说明要耐压2.5V容量330uf的固态电容就行了。一般新电容上都有耐压值的,即使没有,卖家也不会随便给的。我实在不知道你干嘛纠结于这个问题,因为这实在不重要,你应该关注温升问题,因为固态电容本身耐温性能优越,但还是烧坏,那温度就不是一般高了。

网友:
楼上说得到……电路图上标得很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知道出厂参数到电路图上看,否则就根据电压给30%的余量就行,比如DDR3内存主供电1.5V,你用耐压2V到2.5V ...

恩    兄弟话记在心里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看是什么供电,一般有30%的余量就够了。固态电容不容易爆浆。要介意的不是耐压,避免高温是关键。一般输出 ...

抱歉,怎么看是CPU的输出电压还是输入电压呢     搞不清楚这个 ,你说说看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抱歉,怎么看是CPU的输出电压还是输入电压呢     搞不清楚这个 ,你说说看...

上管的D极连的是输入电压,S极连的是输出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