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OGA 11换屏

楼主(2014-02-21):
今天客户送来一台YOGA 11超级本,一看屏坏了,要换一个屏,但是我就没拆过超级本的屏,不知道怎么拆,不会拆          反正只要是超级本,有拆过的兄弟,就发一些拆超级本屏的资料或者图片,深为感谢了 !

网友A:
建议你先找AB壳之间(屏下角)的一个角试探性撬一下试试,看看结构,或者AB壳中间部位试试,估计也是卡口设计的,触屏下面应该是没有螺丝固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先找AB壳之间(屏下角)的一个角试探性撬一下试试,看看结构,或者AB壳中间部位试试,估计也是卡口设 ...

我要的是资料与拆机图片    好吧   这才有说服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先找AB壳之间(屏下角)的一个角试探性撬一下试试,看看结构,或者AB壳中间部位试试,估计也是卡口设 ...

等你翘完你就哭了,这个机器的屏是非常好换的,拆下屏下面的螺丝,把压条翘下来,然后里面的螺丝全下来,然后屏晚上推,就ok了,简单的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等你翘完你就哭了,这个机器的屏是非常好换的,拆下屏下面的螺丝,把压条翘下来,然后里面的螺丝全下来, ...

兄弟 ,你拆过,那发一份拆机图看看啊    万分感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兄弟 ,你拆过,那发一份拆机图看看啊    万分感谢了

给图给图 给图 给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给图给图 给图 给图

兄弟具体说说,屏怎么向上推动,用一点力可以推动吧    那你又说A面向下推动,难道还要把屏往下推动吗      抱歉,有点迷茫了

网友A:
哈哈,不错的图解,感觉当时也考虑到这种设计方式,但毕竟不是自己在修机,只是建议楼主试探性分析一下结构,这个和华硕的一些液晶显示器拆装方法有些相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不错的图解,感觉当时也考虑到这种设计方式,但毕竟不是自己在修机,只是建议楼主试探性分析一下结构 ...

屏幕是模组一套的,一推就上去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