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,DELL1088三次返修,无待机奇事求解

楼主(2014-02-21):
此机已经三次返修了,前两次换了一个CPU供电IC,修了屏暗故障,还换了屏,,这次拿来说不开机了,,拆开发现,不触发,,无3,3V,5V!3V电感对地短路,阻值仅有6欧姆,,测MAX17020E周围的几个电容,第13,15PIN,也只有6欧姆,,果断将其拆下,换新的上去,,再测,阻值正常,,3V电感三百多,电容都不断了,于是期待的等着开机吧,,我草,一通电,问题出来了,怎么会待机偏高啊,0.14!此时触摸待机芯片发烫,,也无待机电压输出,神奇了,,心想以为焊短路了,,于是再次取下焊上还是一样的悲剧,后来甚至取下了EC,我晕,,唉,,涛声依旧,,阻值都正常,,而且也量过17020E的每个引进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啊,,三五伏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,而且现在待机芯片的LDO, LEF电压全都出来了,,换芯片之前全是零啊,,难道是芯片本身不良导致发烫不出三五伏吗!

网友A:
  ldo呢  后继电容换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do呢  后继电容换换

LDO输出正常,5V!

网友:
我也见过,不知道最后咋弄好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后继有短路的地方   慢慢的找吧。网卡 声卡,IO等等。仔细找应该能找到的。

网友:
我也见过,没搞好

网友(2014-03-25):
待机5V没有3.3有  开机5V就有这个是3 5V供电芯片问题吗

网友:
LOD5V后级有短路(有经过2集管向莫芯片供电的)。 或芯片坏了,

网友(2016-07-09):
我也看来有点没头绪

网友:
我有 一台  也是这个情况

网友:
测测3/5v下管g极是不是有持续5v保护了

网友(2016-08-13):
ec    挂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