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30 显卡门事件菜鸟秒杀

楼主(2014-02-21):
朋友的本本dell 4030开机报错八声,本人没修过本本特此声明,由于手上有维修工具瞎整整,上网查故障原因显卡引起的,还好知道是啥子问题,在上网搜索此类机行故障。。好像有说虚悍。。。有点玄。。看看好像不知道怎么拆卸。。。郁闷了。。。继续上网搜索此机行的拆机。。。有了。。。数码坛。。。又是万能的坛!下手拆机。。。。加悍40秒,简单装机,动人的开机界面。。。搞定。。。原来修本本是这么容易的事情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测试下到win7输入密码那一分多钟。。黑屏???。。。。。自动关机。。。好先进。。因为不懂密码以为系统原因。行了反正他拿过来联机都开不了。。。现在至少能进了,还能进入bios。。。把机器丢回去。。。一个小时后电话一响。。。心中咯噔。。。估计本本没修好,来电话说输入密码后就自动关机。。。。心想是不是系统原因啊估计病毒引起的,就告诉朋友说系统原因叫他那过来重装就是了,机器到手前又仔细查阅了n多论坛原来还有掉电门事件。。。。。晕了。。。只能死马单活马医了。。。先测试下是否病毒引起的关机,进入内存扫描。。一分钟后关机。。。郁闷。。。拆机吧。。。拆机看到主板。。。乐了。。。显卡风扇没安装。。。本来还想这检查几个nec电容。。。。安装上考机搞定。。。。,真不容易啊,因为爱好电子烧了一堆设备这可是修理最值钱的玩意啊。。。前面也就修修电路开路的几件小东西。。运气啊

网友:
玩论坛还是有好处的

网友:
修显卡确实是容易的事

网友:
加焊用不了多久的,最好重新植珠,清理下风扇,加个铜片和散热膏,这样可以降低返修率。还有装机一定要注意细节!不然很容易出现很多问题的!

网友:
哪有这么专业。。。手上就烧几台焊台。。热风台。。几台电源。。。植株网一个都木有。。也没植株过。。只看理论学习。。。遗憾

网友(2017-09-17):
加焊显卡一般用不到多长时间,,,而且你还是风枪吹,,,,,

网友:
风扇没插..........                 估计你这个会返修.......

网友:
不会 你用 850 吹 一下吧, 真的 猛老火哦

网友:
你这样搞,返修返到你怀疑人生,客户七天半个月来探望你一次,估计接二连三的看到是同一个客户时,那时候你就不这么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