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5010

楼主(2014-02-21):
开机报警八声,结果凭着以前的经历,一过来就加显卡,加了又加,又重做,结果呢还是不行

网友:
屏和屏线,8声是没检测到屏

网友:
先拆屏看看屏线  不行考虑下北桥

网友:
我的是I3的  7声报警 现在还没有结果

网友:
如果没检测到屏的话,那么为什么接外接还是不显呢 ?

网友:
报警八声,屏和屏线也会导致

网友(2014-07-08):
报警八声不是BIOS的问题吗?

网友:
用诊断卡看看什么代码。不过DELL的8声是液晶显示器的问题没检测到。

网友:
就是找不到屏,或者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