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修笔记本,是否要赔钱

楼主(2014-02-21):
我最近接了有三台返修的,当时都是压显卡好了,就说得保三个月     但是现在拿回来返修了,客户说不显示,我一看电流上去了,是没过显卡 ,结果我就再压显卡,还是没亮,然后我又换一个显卡 结果板子好像报废了    一台没修好   另外一台修好了    就是说现在返修的有两台没修好,可能现在板子都废了吧     我改怎么办呢           心里面不舒服,太郁闷     你们说吧,当时收了 200块保三个月,总不可能我去买个新主板吧   那不是都亏了差不多一千啊      你们说怎么处理呢 ,今晚睡不着啊     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,怎么处理     求解?

网友(点评):
加焊显卡我仅仅保修1个月 而且是熟人 你保3个月 搬起石头砸自己 交学费买教训吧

网友A:
退钱吧,不可能让我们自己赔钱吧

网友B:
退钱了,试下只退一部分,人工部退,那要看你口才了

网友:
我这里只保一个月

网友C:
加焊还保三个月.怎么能不陪?我这换新的都只保一月

明显作死的节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退钱吧,不可能让我们自己赔钱吧

什么意思呢   你是说把200块钱全部退给客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退钱了,试下只退一部分,人工部退,那要看你口才了

那你说说该怎么说能减少损失,又能让客户不生气不动怒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加焊还保三个月.怎么能不陪?我这换新的都只保一月

你是说你换个显卡才保一个月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是说你换个显卡才保一个月吗

那你说说该怎么跟客户解决这个呢

网友E:
跟客户说  可以保修 但是你的显卡已经坏透了  必须更换!更换补差价,你适当的开高点!一来可以弥补换板的一部分损失,二来 如果客户不接受 他不修了 你的钱也不用退了!

网友F:
你跟客户说要换板

网友:
200块钱 收太低了吧。。

网友G:
现在的机子他妈相当一部分机子加焊都能还,于是乎维修砸价的太多,我们这儿加焊下80元,50元没质保,你能收到200 稳赚了

网友:
给钱不好吧

网友A:
要不你把他修好吧,取下来重新值一道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跟客户说  可以保修 但是你的显卡已经坏透了  必须更换!更换补差价,你适当的开高点!一来可以弥补换板的 ...

也许吧    还是要好好想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跟客户说要换板

客户一定会纠结说  我要给他保修三个月的    出问题就找我,换板是可以,客户可能要我出换板的钱    客户只看结果的      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现在的机子他妈相当一部分机子加焊都能还,于是乎维修砸价的太多,我们这儿加焊下80元,50元没质保,你能收 ...

你是哪里的啊       这个该怎么处理呢

网友:
那又能如何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不你把他修好吧,取下来重新值一道吧

能修好的话,我早就修了     板子不能再上BGA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