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针VGA信号输入

楼主(2014-02-21):
Fujitsu CA51001-0296  这屏的12针VGA信号输入。。有图纸的麻烦分享下。。谢谢啦

网友A:
你是说屏的接口定义,还是说屏上带驱动板的那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说屏的接口定义,还是说屏上带驱动板的那种

驱动板上的,原装线被我丢啦。。。1蓝,2蓝地,3绿,4绿地,5红,6红地,7和8接到62Z两级,9和10相连接到62Z三极管地级与地线相通,11和12经过101排阻连接到另一个62Z三极管两级,三极管一端同样也是接地线,求1-12的信号输入循序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求各位大神给点思路

网友:
这个没有 帮你顶贴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,这个真没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