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机加碳粉

楼主(2014-02-22):
我购买的是SAMSUNG/三星 SCX-4321打印机,不知道如何加碳粉,求指导。

网友:
这个跟以前的型号加粉不一样了。

网友:
打开打印机前盖,取出硒鼓。上面有两个螺丝 拧下来把那个小盒拿下来那是费粉,里面的粉全部倒掉。硒鼓右边有两个螺丝拧下来,右侧盖可以下来了,右边有个盖,取下来加分就OK了。在装回去。  如何还报没费,在硒鼓左上角上个0.1安培的保险管,祝你幸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