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NP470R5E暗屏求助

楼主(2014-02-22):
三星NP470R5E暗屏,LED15.6寸的,换过屏了故障依旧,求图纸

网友A:
外接是好的吗,屏线那里有个三极管,是管3V电压的亮度信号,你查查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外接是好的吗,屏线那里有个三极管,是管3V电压的亮度信号,你查查看。

外接也不行,集成显卡的,I5的,不会是CPU问题吧
我加热过CPU也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是好的吗,屏线那里有个三极管,是管3V电压的亮度信号,你查查看。

屏线有个3极管?

网友C:
没有图纸你先测量下基本供电 VIN  EN  PWM  暗屏很好修的

网友:
屏接口那里正常吗,主意周围小件

网友D:
这种情况你找个U替换一下,不然就刷BIOS试试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外接也不行,集成显卡的,I5的,不会是CPU问题吧
我加热过CPU也一样

放电,然后就是刷新BIOS,这种情况,尽量先别动大零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图纸你先测量下基本供电 VIN  EN  PWM  暗屏很好修的

没图纸怎么找那个几个点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情况你找个U替换一下,不然就刷BIOS试试看

CPU是BGA封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放电,然后就是刷新BIOS,这种情况,尽量先别动大零件。

客户说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的,BIOS可以排除了,难道会是CPU坏了

网友:
好了,是19V电压没过去,飞了根搞定了谢谢各位

网友:
暗屏的话,不用图纸也能修好的,量下屏接口的 供电 开启 pwm 基本没什么其它问题的

网友:
找不到图的时候可以从屏接口入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