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显卡

楼主(2014-02-22):
我想问问,笔记本显卡如果焊接都是良好的,如果显卡坏了会不会出现显卡内部短路,这种情况多不多见     求分析

网友:
这种情况很多

网友:
很多,那你举几个案例出来啊

网友A:
温度控制的好,一般不会短路的,没值好就通电短路的几率就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温度控制的好,一般不会短路的,没值好就通电短路的几率就大了

我是说桥是没动过的话,会不会出现显卡短路

网友B:
温度控制好的一般不是很容易短路是不是显卡本身就是坏的 上机之前有测试过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温度控制好的一般不是很容易短路是不是显卡本身就是坏的 上机之前有测试过没

我是不是说做桥后短路      我是说桥没动过的会不会出现显卡短路

网友:
桥没动过也会的

网友:
恩   那你举案例说说啊

网友:
什么情况会导致

网友:
外面买的未装上去都经常有短路的我会乱说吗。。。!!

网友:
买新的,温度控制好,很少出现短路,我自己重新植球的,短路几率高些

网友:
BGA温度没控制好就会爆芯片,多的很。

网友:
这个 不知道  应该不多吧

网友C:
比如说显卡供电部分烧了,19V有可能直接输入显卡里面,就会出现显卡烧短路!

网友D:
ati的卡久满经常吹短路的说

网友:
那你举个例子说说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ati的卡久满经常吹短路的说

还是没明白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比如说显卡供电部分烧了,19V有可能直接输入显卡里面,就会出现显卡烧短路!

恩   还有其他的方式烧短路吗   还可以说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