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31S 插电源电源口灯闪

楼主(2014-02-22):
大家帮忙解决下什么问题。。谢谢
电源

网友:
思路就是ACIN

网友:
是不是大短啊

网友:
找开图纸,查电源那块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跪求答案

网友:
同样遇到一台电源头白黄灯来回闪烁。。EC条件别的都正常,但没找到复位,有点郁闷。。BIOS到EC脚位都有3V感觉不正常,准备定EC换了试试,而且电源头灯是由EC来控制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