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4-02-22):
海信TLM32V68A灯管闪一下就黑了 是高压板的问题 不知这么处理
问题

网友:
是高压的话就买一个换上呗~~~应该是电视吧~~~呵呵~~~不好对付

网友:
把高压板哪几个高频电容换了,试试,还有就是把功率管吹下来量下!最后换板吧!

网友:
板子没修好 换了一个OK了

网友:
你有没有看过高压包 对比量一下阻值 可能是它坏了 引起保护电路动作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板问题了

网友:
改高压 外接灯管 一步确定 不行就查off

网友(2014-03-29):
不是已经换板修好了吗?

网友:
是修好,就好

网友:
可能是灯管变压器坏了 跟换相应的变压器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