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A600开机掉电解决办法

楼主(2014-02-22):
A600掉电检查散热风扇是否转的流畅,本人修了一台显卡风扇转的慢清理了一下风扇就好了。差点就做了桥。希望对类似故障的有帮助。

网友:
是散热问题引起的掉电吧

网友:
一体机不懂啊  怎么修啊

网友:
我想学学呢

网友:
其实掉电大部分情况是散热引起的吧~~~呵呵~~~~幸好~~~

网友:
I3  的机子掉电问题是出得最多的

网友:
你这样清下可能用不了多久哦,显卡的就好换个号点

网友:
不是散热你就蛋疼了

网友(2015-09-30):
听兄说一招 胜过一天修 相同故障刚刚解决

网友:
我也是清理了一下就好了,风扇也加了油;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返修;希望熬过保修期

网友(2015-12-30):
我也遇到一台   风扇清理了    根据坛里兄弟帖子   CPU 供电滤波电容也换了   还是掉电    再刷个BIOS   要是还不行   直接蛋疼    非常的蛋疼

网友A(2016-03-25):
我有一台开机不亮的 ,有没有独显的BIOS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台开机不亮的 ,有没有独显的BIOS啊

请说明一下版号我帮你找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台开机不亮的 ,有没有独显的BIOS啊

http://so.chinafix.com/?page=0&fid=73&kw=A600 论坛搜索A600

网友:
谢谢 搞定了。显卡问题。

网友B(2016-06-11):
有谁知道明天考试时间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谁知道明天考试时间表吗?

考啥试???

网友(2016-09-01):
我手里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!

网友(2016-10-18):
我手里也有一台 风扇都清理了 还是掉电

网友:
就是风扇不转散热不好吧

网友(2017-01-07):
我是同样的问题  但是我俩个风扇都换了还是故障依旧啊

网友:
这个是不通病

网友:
ThinkPad系列笔记本电脑有很多风扇灰尘多了,就会引起电脑风扇报错,和这个故障有点类似

网友C(2017-04-14):
谢谢分享,解决了,清风扇可以解决过logo掉电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分享,解决了,清风扇可以解决过logo掉电

那可能是像ThinkPad似得转速达不到就自动关闭了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那可能是像ThinkPad似得转速达不到就自动关闭了吧

对就是转速达不到,但不报错,直接就掉了,哈哈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对就是转速达不到,但不报错,直接就掉了,哈哈哈

联想就会这样设计,我都非常熟悉啦,ThinkPad很多风扇报错,清一下灰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联想就会这样设计,我都非常熟悉啦,ThinkPad很多风扇报错,清一下灰就好了

高手啊,学到了,以后联想的就记住了,清了风扇再说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