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300一体机大短路维修一例

楼主(2014-02-22):
机器型号:联想B300一体机
机器板号:715G4040-M03-000-006P
故障现象:加电无反应,灯不亮,屏不亮。
维修:
用本机适配器插电,机器没有反应,插上维修电源,电流直达5A(饱和电流),电压几乎为零;怕电流过大对其它电路造成影响,调整电流输出为2A,然后通电烧机,发现PQ23很烫,PQ23属于隔离作用既然烫证明是没有烧坏,因怕其烧坏,所以短路D S两极;加电继续烧,这么大的电流也没有冒烟的地方,通电两分钟后开始用手掌(手掌的面积大确定故障快)触摸,触摸到PC25时贼热,拆下测量已经短路,换一相近型号电容后机器恢复正常。
本机正常工作电流:2.65A,首插电待机电,0.08-0.11A,关机后待机电流0.00-0.01(我的表是三位的),

网友:
这种都是开胃菜

网友:
烧鸡大法,经常用

网友:
一体机很少修到哦    电路差不多吧

网友:
这机器修好几台了,故障平率多,但是好修

网友:
一体机很好玩

网友:
又是烧鸡鸡呵呵,楼主秒杀啊

网友A:
一体机的cpu是不是跟笔记本的一样啊

网友:
基本上都是和台式机 一样的

网友:
还没有修道一体机啊!!

网友:
又是烧鸡鸡哦,恭喜楼主秒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体机的cpu是不是跟笔记本的一样啊

CPU有的是台式机的有的是笔记本的,

网友:
一体机是笔记本和台式机的混合体

网友B:
BIOS呢?哥们这么不备上来啊,可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呢?哥们这么不备上来啊,可惜

哎~忘了这个事了,真该备份下来,下次吧

网友:
偶前些接到一台类似情况的,正找不着问题呢,按楼主的试试,多谢楼主的文章

网友:
厉害  果然烧鸡

网友(2014-06-02):
遇到了烧鸡,会卡logo的,有时认不到硬盘的,你们这么干???

网友:
你还好了,烧鸡卡logo的救救班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的也是大短哦?但是是CPU旁边的那三个一排的电容的其中一个坏了

网友C:
我这有一台,屏幕碎了,硬盘挂了,高压坏了,决定不修了,因为修好了的价格可以买台2手的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有一台,屏幕碎了,硬盘挂了,高压坏了,决定不修了,因为修好了的价格可以买台2手的了。

硬盘和屏幕是硬头货,不修也罢,正好留着做配件.试机器。

网友:
骚鸡 大法很容易烧到自己的手

网友D(2014-07-11):
楼主有这个图纸没有,急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有这个图纸没有,急用

我没这个图纸,论坛里也找不到,我是靠手乱摸修出来的,

网友E(2014-09-26):
今天也接了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,插上电电流表跑1.65A左右,PQ23也发热,好多电容对地阻值3欧,正在研究

网友E:
烧鸡法还在学习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今天也接了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,插上电电流表跑1.65A左右,PQ23也发热,好多电容对地阻值3欧,正在研究

烧起来,看看哪个发热,很好修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烧鸡法还在学习中

这种故障遇到了,也就明白了,呵呵

网友:
联想一体机好多都是电容的问题,修到过LVDS附近电容大短的,甚至有烧断高压条供电电感的。AMD 机型大多数都是北桥虚焊的,有不亮的,有卡在硬盘引导处的,还有进BIOS时显示WAIT...的,加焊北桥包好

网友F(2014-10-27):
我这也有 个联想一体机B300 加电无反应,灯不亮,屏不亮。
。。。杂修呀

网友G:
一体机坏 电容的比较多 修了好几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这也有 个联想一体机B300 加电无反应,灯不亮,屏不亮。
。。。杂修呀

先拆机,然后测一下公共点的阻值,就知道是否是有电容坏了的,有的机器电容短路后,保险直接烧断了,会有不加电的现象,仔细点,耐心点,会修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一体机坏 电容的比较多 修了好几台了

不但电容爱坏,而且坏的位置还不一样,每次都是摸来摸去的,嘿嘿

网友H:
这个板子PC25短路算是通病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板子PC25短路算是通病了。

又修了几台,其它的电容也会有短路

网友(2015-03-15):
我也修到过  CPU反面的电容短路

网友(2014-04-18):
楼主用烧鸡大法用得挺爽呀,啥时教教俺呀,

网友:
烧鸡啊?
不用稍微测下电压啊?

网友:
烧机法很厉害  我的也是这个电容发烫 换掉就好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