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..........华硕主板亮机掉电

楼主(2014-02-22):
华硕p5p41t  le   接到时亮机10秒后掉电     u口后两个160电阻发烫  直接去掉   亮机后还是10秒掉电     北桥边上两个管发烫  但是电压正常   换掉后不发烫了  亮机10秒还是掉电   各位大神    给点指点吧(现在全板供电正常,没有发烫的地,u换过,条换过,还是亮机1秒掉电)

网友A:
这些查了没1温控

2 休眠开关

3 电压测量和波形

4 PG信号

5强制关机

6EC工作条件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些查了没1温控

2 休眠开关

额   这些没查      板子修好了又找了俩160的电阻装上 正常了

网友:
测试周边的小元件

网友:
找来图,重点研究那两个电阻是干什么的,以此为突破口

网友:
ec 是什么?新手不懂,望指教

网友:
可是10秒倒计时掉电,如果是,你可以查下USB相关的OC信号

网友:
不插cpu供电那块   排除一下

网友:
先在网上看看.学学老师傅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些查了没1温控

2 休眠开关

这个是台式机主板吧,哪来的EC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