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接口内的锡拖不干净,怎么办?

楼主(2014-02-22):
用锡锅把座取下来了,用吸锡线加松香拖了,只有2个孔拖净,其余的怎么拖也拖不掉,貌似卡在中间层了,谁有好办法么?

风枪加热吹下。
用吸锡线吧,,植珠用的,,空里面加点锡,上焊膏,用吸锡线,烙铁,吸,,,我一直都是这样搞的,速度快

网友:
貌似你还不知道有个吸锡枪神器

网友:
吸锡枪干什么吃的。彻底无语

网友A:
吸锡枪干什么吃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吸锡枪干什么吃的。

吸锡枪也试过了

网友:
无铅的吸不出来,板子太厚

网友:
我们也用吸锡枪,不过图上这个用了不久,就坏了。金属那种比较好。

网友:
没事试试穿芯针

网友:
别个小过吼的锡也难吸。

网友:
无铅的先上有铅再拿吸抢从背面吸   还能吸不出来   ?

网友B:
记住:用风枪420°。大风。对着要除锡的孔吹。融化了用吸锡器吸。干净。快捷

这种办法可行。

网友:
加上锡  再来一次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记住:用风枪420°。大风。对着要除锡的孔吹。融化了用吸锡器吸。干净。快捷

这个我看行

网友:
试了,可以,就是有点麻烦,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

网友:
温度高一点,吹

网友:
视频上月饼哥有吹孔的视频,用热风枪的。

网友:
就是用高温   大风  然后用吸锡器

网友:
是啊 吸锡抢是可以的啊  应该可以弄出来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