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X42J 内存槽是K 42JE 进系统断电 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4-02-22):
华硕笔记本X42J    内存槽是K 42JE   进系统断电 什么问题?   bios写过也一样问题?请各位师傅请教是什么问题?谢谢!!

网友:
BIOS版本不对把

网友:
  查下这些看看
1温控

2 休眠开关

3 电压测量和波形

4 PG信号

5强制关机

6EC工作条件不良

网友:
换cpu电容······

网友:
好像这些是BIOS通病了,BIOS难找到原厂的

网友(2024-09-08):
显卡也有可能得

网友:
你试试CPU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