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联想K26 南桥不出PG

楼主(2014-02-22):
一台二修联想K26板号 LA-6101P.  拿过来是不开机
拆机测得线性三伏和三伏短路,三伏上管没装,烧机  EC和读卡器芯片好友无线网卡挂了 。
短路排除后。上电待机0.044  感觉不对 此时三五伏已经出来了   触发无法开机。
示波器 测得EC BIOS和EC无数据交换 。果断刷BIOS 。结果悲剧了,刷不进去。
换了个芯片 这下刷好了。装回去,上电待机0.012 。EC和BIOS有数据交换了。
触发。电流上到了0.017 电源灯有亮。估计南桥没工作。
果断换了个HM55  。上电触发。。。卧槽 电流到了0.58  掉电。
测了下南桥发给CPU的复位没出来 。擦。什么鸟机子 问题真多。
接着测了下 南桥有没有收到EC给的SYS_PWROK

U5  4脚有输出高电平。南桥那边的R190.R192的两端都是高电平。
供电由于没有点位图没法查、南桥的时钟 和应该收到的PG都有了
就是不发出PM_DRAM_PWRGD

U1的脚为高。取掉R40  发现R40的1脚为低2脚为高 说明南桥没发出PM_DRAM_PWRGD
刷了个bios 还是一样。难道南桥是坏的?又换了个南桥 故障依旧。。
求大神给点思路

此机已修复 网卡照成的

网友(点评):
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是哪地方的PG呢?显存么

网友A:
是不是已经发出来被后面拉低了

网友B:
你板子动的地方太多了,不好整了,还是个二修机
要修的话 ,南桥某些电压偏低一样不会正常发出PG,想办法挨个测南桥各个电压,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已经发出来被后面拉低了

R40 断开2脚是高电平  说明是南桥没发出这个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板子动的地方太多了,不好整了,还是个二修机
要修的话 ,南桥某些电压偏低一样不会正常发出PG,想办法 ...

板子没有位置号。 也没有点位图  那几个PG信号害死我跑了半天跑出来的

网友:
机子好了  丫的据然后是网卡照成的  搞死了都

网友C:
楼主这机器的图纸可以上传么

网友:
密码是多少?图纸打不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机器的图纸可以上传么

10楼 已上传

网友:
二修的机子不好修啊 如果没点底子

网友:
楼主高手很有思路